请教一下关于2142类的差分输出驱动

楼主(2010-11-03):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29V%7DLQPED%60@K[Z4B9KL5Y%60M.jpg
2142的地如果和2141/2143不同会怎么样?能否起到信号隔离的作用?(可以在2141的2,3输入处各拉一个电阻到他的地上做参考)多谢指点哈:)

网友A:
别出硬盘图,在高级回复里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