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配置字如何理解?

楼主(2010-11-03):
PIC的配置字如何理解?如何用C来写配置字?

__CONFIG(INTIO&MCLRDIS&PWRTEN&BOREN&WDTEN&CP&LVPDIS );//BORDIS&CPD
__CONFIG( BORV40&WP1);

  这怎么理解呢?

网友A:
WDTEN是使能看门狗。

网友B:
都是一些宏,在pic.h可以找到他们的值,在datasheet中能找到值对应的设置选项

网友C:
在PICC的安装目录里面,有一个与你选择的芯片相同名称的.h文件,那个里面有定义的。

网友D:
__CONFIG(INTIO&MCLRDIS&PWRTEN&BOREN&WDTEN&CP&LVPDIS );//BORDIS&CPD
__CONFIG( BORV40&WP1);

1、这本身就是C代码下的配置字写法。
2、这些配置字的含义可以查阅该型号芯片的DATASHEET和PICC安装目录中该型号的头文件。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都是在对应芯片的.H文件中

网友F:
还可以在软件的 configurition bits里配置,编译好之后,会烧写进芯片,和在程序里配置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