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的DS1302读不出数据(ICC)

楼主(2010-11-03):
proteus仿真通过正常,但是烧录到硬件里显示读不出来数据。代码和仿真都在附件里,ds13023个脚加了上拉电阻了。2天了,一直没调好,网上程序是多,就是不能用~

楼主:
还有读数据的时候要不要转换进制,网上代码有的加了有的没加,我传的这个没加,但是仿真正确,虚拟串口输出也正确

网友A:
DS1302是专为89C51,2051等大功耗MCU面世的。
AVR因有低功耗模式,用DS1302实属多此一举。
mega16 内部集成有RTC 时钟模块,启用作电子钟平均才几个微安(uA)功耗。
若要万年历功能,在软件上实现就可以了。

楼主:
需要DS1302的时间,和预设值比对,控制端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