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扩展方案

楼主(2010-11-03):
现在我们公司要针对一个已经做好的控板做串口扩展,最好是4串口以上的,请教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案,谢谢大家了,:'( 跪求。。。。。。。。。

网友A:
可以用MCU带多片16C552(两串一并),或者用MCU通过SP2338扩展,也可以用FPGA或EPLD实现。

网友B:
我用FPGA已经成功实现了多串口扩展,如果你要外包可联系我。我QQ:514537947

网友C:
你可以找下UCSU122/UCSU142/UCSU162/UCUU040芯片,28PIN,SPI/I2C/UART主接口,2/4/6 chnanel  UART,每通道收发各256bytes FIFO,支持数据广播/LOOPBACK回测。还内嵌MODBUS RTU/ASCII  Master/Slave 引擎。
http://www.ulink.com.cn/ds/ucpu322_dat_v410.pdf
http://www.ulink.com.cn/ds/ucmu6_dat_v440.pdf

网友D:
可以用MAX3110E, MAX3111E ,SPI转RS232

网友E:
exar、ti、nxp均有串口扩展芯片,只是成本偏高一点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是想扩展成多RS232模式的串口通信,不需要其他控制线,只需要RX,TX,GN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