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供电与功率谐振电路之(一)Royer之改进

楼主(2010-11-03):
无线供电与功率谐振电路之(一)Royer之改进
目前本工作室对无线供电的认识和实践局限于磁共振原理,因此对谐振功率电路追踪良久,有了一些初步的总结,包括:
(1)单管直驱(电压馈电)、并联谐振
(2)单管电感电流馈电、串联谐振
(3)单管反激变压器馈电(电压充能,电流放能)并联谐振
(4)MCU控制实现的(3)。
(5)双管半桥,串联谐振。自由谐振时需要控制幅度,可用DC–DC或MCU逐周控制周期
(6)双管推挽电流馈电,并(串?)联谐振,俗称Royer。因为馈电总是通过半个电感和电容进行的,我认为应该为串联谐振。
(7)Royer的扩展:独立的变压器返回方式,可简化主电感振子;或完整的变压器振子,独立的电感、电容回路。
(8)Royer的改进之“比Royer还Royer”呵呵,:只需要增加一个馈电电感,即可免去主振电感的抽头之苦。
这篇**讨论的就是(8),其电路图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89e690100leyy.html

与实用无线供电模块博文中的电路比较,增加了一个电感,免去了主振荡回路电感的抽头,因此,
(1)电感更易制作,可以与无线接收模块的主振荡电感完全一致,调整更加简单。
(2)更适合平面大直径空心电感
以上电路确系本室原创,但很可能不是首创,高手若知其学名,请告知,谢谢!
关于振荡的原理,这里简要罗列:
(1)21IC论坛上有观点说,Royer电路振荡状态的反转是变压器的饱和,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何?这是受了RCC电路的理解的影响。状态的反转其实简单,即振荡回路本身的反转。振荡幅度的大小在空载时也基本与振荡回路自身参数无关,一般的结论是振荡回路的峰值电压Vpp=PI*Vcc。可以参考以下书籍: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89e690100leyy.html
原理也不难理解,抓住馈电电感的直流平衡这个原则即可,也就是说,馈电电感两端的平均直流电压必须基本相等,否则其电流就会失控,无限大或无限小都不行,因此,Vpp=PI*Vcc。
(2)功率谐振振荡电路的核心原理或关键我认为只抓住两点即可,一是状态的反转,二是能量的平滑馈送,
状态的反转从物理意义上讲一定要以结构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力(势)为运动之基础,而能量之馈送也同样必然。例如对并联回路馈能多为给电容充电,因此必须用大电感馈送;对串联回路馈能因为主振电感作用,可以直接加电压源。这个例子是严格的谐振,也有不严格的,如电磁炉的回路,并联回路,但是是给电感馈能,因此其频率不稳,变化范围很大。功率谐振电路的状态反转相对RCC开关电源振荡电路的状态反转的理解要容易的多,其反转即其振荡的自身。(而RCC是利用变压器的寄生电容,其实RCC振荡波形的形成至少取决于两个LC回路,因此RCC是多谐振荡器,只是其中的一个高频回路幅度小,与基频回路频差过大,易被忽视罢了)

说明:这个电路已经通过仿真和试验板调试!其性能参数与标准Royer完全相同

楼主:
补充(2)功率谐振振荡电路的核心原理或关键我认为只抓住两点即可,一是状态的反转,二是能量的平滑馈送,
我认为还要抓住一点,即功率管的最大可能电流必须在安全范围,即放大态(不稳定)时,尤其在启动过程中时,确保功管无法过流,即确保一个可用的(可向两边翻转的)放大态。 总之,这一点,我用场效应管仿真即证明,其结果是,过流,无法翻转,即无法震荡。

网友A:
原型是哈特莱(电感三点式),两个扼流电感部份接入谐振回路,其分担的谐振电流就是其纹波分量。反馈变压器可以去掉,改用两个电容耦合即可振荡。

楼主:
谢谢 3楼的建议,可以考虑以下,但是有点担心激励不足,尤其是在换相的时刻,两个管必须确保有一个是导通的

网友A:
一回事的,晶体管多谐振荡器,把上面两个电阻改成电感,两个集电极接个电容谐振,选出基波,也就是正弦波,你这个就这么回事儿。
多谐振荡+选频 = 电感三点式

楼主:
回复powerAnts

电阻和电感馈电还是有不同的,我说的两管必须有一个导通是为了保证恒流电感续流。

网友A:
没说你两个管子不是始终有一个导通的

实际上,你把电感换成电阻,也是必须有一个处于导通的,不然另一个不可能截止

楼主:
原理上可以。我一直侧重的是说如果用电容反馈时的激励问题。

网友A:
电容反馈也好,变压器反馈也好,都只是引入一个正反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变压器反馈的,原边电感要计入谐振回路考虑,而电容反馈的,两个电容也要并进去。
这个可以去试一下,毕竟电容的成本、体积和损耗都比变压器要小得多

网友A:
变压器反馈量由匝比决定,电容反馈量由容量决定

网友A:
无线供电,重点在于MPPT、回路。。。至于功率部份那已经相当的成熟

楼主:
呵呵 MPPT这个词语第一次学习,刚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一种使得功率输出最大的方法,我的无线能量接受电路没有使用主动地跟踪,只是在输出回路加了一个匹配变压器而已。其目的有二,跟大家探讨啊,一是最大功率匹配,二是通过电流变压器的模式隔离直流回路与交流回路,以免直流回路影响交流回路的谐振。也可以直接在交流回路上直接加整流二极管,取出电压,但是二极管输出到直流回路上要加大电感隔离。

楼主:
输出回路的电路已经上传刷新,请重新新打开链接即可

网友A:
接收端那个变压器,本是多余

楼主:
再上一个引用无线供电的隔离通信器。其基本参数如下:
1、通信方式:RS232转RS485 即本地端为RS232,隔离端为RS485模式
2、隔离距离:3cm
3、隔离不击穿电压:>30kV
4、隔离击穿承受的电流:>3kA
5、本地端电源:V=3-5V,i<300mA
6、无线电源发送模式:反激变压器馈电,MCU tiny13A同步谐振控制,场效应管(在电容下面)单端驱动。
7、隔离端接收的电源功率:>100mW,电压:+/- 6V
8、通信速率:>300-38400bps
9、隔离端增强性485,用分立元件输出,比较强输入。接收门限:20mV,发送差动电压:Vpp最大>6V。

网友A:
一黄一黑的这两根“长管子”是个啥?

楼主:
光耦合器

网友A:
自制的?这办法不错。

原以为你通讯是学RFID呢,没想到用光耦

楼主:
呵呵 一直想用无线,用单片机搞个简单的无线传输,如简单的超宽带相关传输的,设想:发射端直接一个IO口接个贴片天线,接收端加一个超再生电路然后输出给单片机的模拟比较器,然后在信息码上加点扩频相关码,从而实现较低速率的传输。但是权衡再三,还是没搞

楼主:
感觉 现在的光传感器便宜也好用,自制的光耦电流传输系数也不低,高温(>60°)时的传输系数(输出与输入的电流比)可达0.4以上。

网友A:
不必要用超再生了,你这上面不是有两个线圈了么?调制上去传送就行了

楼主:
呵呵 也是个办法 正好本地端的功率受控于MCU, 且功率手工调节已经做好,加入数据的调制完全可以的,且器件不增反而减少!!而只是隔离端发回本地端还不好整。

网友A:
时分制,半双工操作

楼主:
这样的话要中断或者短暂的影响能量接收,我想想看 。。。

网友A:
工频整流,那个导通角有多大?哈

楼主:
什么工频整流?没有工频整流啊

网友B:
没必要。

光隔离相比载波调制来说,不管是可靠性、还是通讯速率,都好太多了,而且还够简单了,波特率更是好办。
你的设备不在乎这点钱。

而无线载波调制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可以任意移动,这点光耦是不太好做的,但也并非做不到。

楼主:
如果你是说“高频整流” ,我想可以接受你的导通角的概念,但是电流互感器的导通角如何说?说它大于50%,或大于80%? 且两端回路功率大小差别明显,且发送器LC回路Q值大,要使其发送停震并转为接收,都要一个过渡时间的,要么就加主动的阻尼。

楼主:
响应30楼:而且光通信没有抗干扰的问题。相比无线唯一的确点是发送与接收板得装在一起。否则能各自密封并分割开一定距离使用则配置使用更加灵活。可以模块化了。

网友C:
楼主所说“21IC论坛上有观点说,Royer电路振荡状态的反转是变压器的饱和,我认为是错误的”。此看法错误。
Royer电路和楼主所使用的电路完全不同,倒是近似电阻电容耦合的多谐振荡器,而楼主使用的是LC振荡器。
LC振荡器和多谐振荡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其振荡原理包括状态反转的工作原理也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此帖后面的讨论已经脱离了此问题。若要讨论反转原理,似乎应该另开一帖。

网友A:
俺提到工频整流的导通角,意思是说即便你有5mS的时间没有能量传送,受电端也是有电用的。

Q大就没法解决即时停振的问题?加个MOS,在电压最高处断开就是了,此时电流为零,1/4周期的响应时间。

你这两个“光电组件”,占的空间及尺寸可不小。

上面的,是用时分制传送,还可以玩频分制,两边的线圈分别叠加两种不同频率的载波,是可以同时双向传送的。

俺没玩过隔离变送器,不知道做的更窄是否更好点,只是纯技术讨论。

网友A:
搞清楚了漏磁变压器,一切都是浮云

无线供电,就是玩漏磁很大的漏磁变压器,互感系数从0.0000X ~ 0.X  :lol

楼主:
呵呵 漏磁变压器的观点我赞成,有的书上也叫线性变压器,有个反射阻抗的通用公式。
回powerants :  “MOS,在电压最高处断开就是了”我不太明白,是不是将L、C分离,这样L倒是即刻停了。
回maychang:  刚才我查了royer电路,想了一下,我还是**我的观点。不过关于振荡器的反转开一个帖子,我觉得倒是一个非常有趣味、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A:
谐振,当C上的电压最高时刻,L的电流为零,储能为零,这时断开回路一点影响都没有,不存在Q大不大的问题,就算没有负载,Q达到100,那也能很快停振,最长的响应时间是1/2周期,不是1/4,34楼中说错了

网友C:
36楼:
那你就开一个嘛!

楼主:
呵呵 好的 稍等。。

楼主:
回复37楼:
明白了,谢谢。

楼主:
隔离电压高,即使两端击穿,也只是发生在两端的雷地线之间,难以伤及元件

网友D(2010-12-11):
强力顶,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