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软件算法测量功率因数

楼主(2010-11-03):
各位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用单片机的两个AD通道和外围电路去获取单相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值,可不可以只编写单片机程序就能得到交流电的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可以的话,要怎样实现啊?谢谢。

网友A:
可以。
有功就用公式(U*I乘积积分),周期内,逐点算。

视在就单独算U,I的有效值。

想请教一下周期内的有效值通过检测到的逐点U、I怎么计算呢?

网友B:
直接测U与I相位差角(功率因素角)φ。功率因素就是cosφ,U、I(有效值)由AD测出来,视在功率为U*I ,有功功率为U*I*cosφ.
如果波形失真的话,这种测法就有误差

网友C:
用50*16 = 800HZ的采样率, 对16点的电流和电压做整数DFT, 得到电流和电压的复数, 以此可以计算功率因数, 我以前的帖子里有详细算法和程序。

@LSLDAY :找到了,不好意思
@LSLDAY :你好,请问你看到highgear关于计算功率因数的程序帖子了么?
牛,正好需要 ,膜拜

网友D:
有专用的芯片,珠海炬力的

楼主:
各位前辈,单片机AD采样交流电的电压、电流时,遇到交流电负半波要怎样处理啊?

楼主:
在计算U、I有效值时,是不是在U、I的AD采样值找出U、I的最高点,然后除以1.414得到?或者是要采用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E:
标记一下,也在关注此问题~~~

网友F:
找一下微机继电保护的书,很详细的

楼主:
請各位前輩、高手、大俠們指點一下。。。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以前我在一个工厂做测试,看到那个产品可以测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用的是瑞萨的单片机。

网友H:
7楼:
你找出最大值(你所说的“最高点”)再除以1.414,只能在波形失真较小时使用,否则误差太大。
既然已经使用了较高的采样率(每个工频周期采很多点),不如按照4楼所说计算,比较准确。

网友I:
6# nickspace 输入信号加偏置

网友J:
用FFT来算更准确,并且能帮你过滤高次谐波的干扰,也就是你能得到更精确的电压和电流的零点

网友K(2014-07-15):
用50*16 = 800HZ的采样率,对16点的电流和电压做整数DFT,得到电流和电压的复数,以此可以计算功率因数,详细算法和程序能详细吗?

网友L(2021-01-08):
引用 网友C:
用50*16 = 800HZ的采样率, 对16点的电流和电压做整数DFT, 得到电流和电压的复数, 以此可以计算功率因数, ...

你好,没看到你以前的帖子关于计算功率因数的程序啊,请问在哪,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M:
由于单片机算力有限,功率因数=有效功率/视在功率,通过采样电压与电流计算有效功率与视在功率再算功率因数应该会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