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实现方法求助

楼主(2010-11-03):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4066的模拟开关图

网友A:
有一点我也有疑问。
Ron为什么那么大,有几百欧姆。

如果切换小信号<0.7V的,为什么不用一个MOS来完成呢。

楼主:
如果MOS 加个上拉电阻,这个电阻可以认为是Ron

网友B:
有一点我也有疑问。
Ron为什么那么大,有几百欧姆。

如果切换小信号
引用 网友A:

一个MOS不行。一个的话只能单向导通。用两个互极性相反的MOS才可以实现双向导通

网友A:
MOS导通后不是双向都能流电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