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楼主(2010-11-03):
ST, RS, se, TE, TI

Resume Reset from Motherboard –
Assertion of RSMRST# resets all SB750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values. It also causes all reset signals originating
from the SB750 (A_RST#, PCIRST#, LDT_RST#,
AZ_RST#, AC_RST#) to be issued. RSRMT# should be
asserted when system power is being applied. Type-I straps
are captur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RSRMT# during its deassertion.
RSMRST# should be de-asserted sometime after
S5 power is up, and should stay de-asserted until system
power is removed.

还有那个红色的 strap 在Datasheet里面经常出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决定sb750是个由主板控制的东西。我觉得这段话的意思是:
通过主板对sb重新复位。
RSMRST#在将sb所有寄存器恢复成默认值的同时,也使sb发出×××这些复位信号。RSRMT#应该在系统上电时被设置。strap可能是图表的意思,比如时序图什么的。1类型的strap是在RSRMT#上升沿时的情况。RSMRST#应当在S5上电后被取消,且应一直保持到系统断电。

网友B:
请问你是做哪个品牌的电脑

网友B:
RSRMT# 这个信号是由EC发给南桥的复位信号,有这个复位信号之后,南桥才会发SIO_SLP_S5#给EC,使RUN电起来

网友C:
拜托以后提问题时至少把原文档附上……还得专门上AMD网站扒这个DS。
SB750是AMD生产的南桥芯片,你引用的这段话是对RSMRST#引脚的功能描述。居然有数处书写错误,连寄存器的拼写都有错!?AMD的文档质量真不敢恭维……
RSMRST#用于连接母板的复位信号输入。当RSMRST#脚输入低电平时,SB750的所有寄存器将恢复至默认状态,并且以下由SB750产生的复位信号都将输出低电平:
  A_RST#   - PCI主机总线复位
  PCIRST#  - PCI插槽硬复位
  LDT_RST# - CPU复位
  AZ_RST#  - 高清音频接口复位
  AC_RST#  - 再次鄙视一下AMD的文档,翻遍了也再没见到这个管脚。难道是不传之秘?嗯……
系统上电时应当将RSMRST#信号拉低,直到进入S5阶段后才重新置高电平并始终保持。I类配置管脚(strap)的状态都是在RSMRST#信号的上升沿被触发读取的。

按我的理解,strap在此文档中表示一组用于配置工作状态的管脚。这些管脚在上电过程中短时设置为三态接口,并以此读取外部配置(区分外部接上拉还是下拉),之后重新设置为CMOS输出实现其正常功能(例如外设时钟输出)。

网友D:
LS高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ejack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不知你是做什么的啊?电脑硬件研发?还是英语很好?总之很欣赏你的才华。

这几天我一直在弄AMD时序问题,可能是基础差的原因,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能得到你更多的指教,谢谢。

网友E:
从主板的简历重置-
  RSMRST #重置所有的断言,SB750登记的梦想
  默认值。它也使得所有来源于重置信号
  从SB750(A_RST #、PCIRST #、LDT_RST #,
  AZ_RST #、AC_RST #)将发布。RSRMT #应该
  宣称,当系统能力正被应用。型一皮带
  在上升沿占领的deassertion RSRMT #在它。
  RSMRST #应该de-asserted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电力出来了,应该呆de-asserted直到系统
  权力被删除。

网友F:
高。。。到处是牛人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ejack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不知你是做什么的啊?电脑硬件研发?还是英语很好?总之很欣赏你的才华。

这几天我一直在弄AMD时序问题,可能是基础差的原因,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能得到你 ...
引用 楼主:

有问题不妨贴出来。一则论坛里牛人多,得到解答的概率比较高;二则他人可资借鉴
俺是搞消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