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03):
请教一下,同一段程序(用FPGA写的)两个舵机一个有轻微抖动,另一个没有。有抖动的舵机死区4us,有响声(数码的?),没有抖动的舵机死区20us。
抖动的情况是能调整到位置,不过感觉舵机还在一直调整,有的位置调整1分钟还在左右的极其轻微的动,有的位置就不怎么抖动,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抖舵的原因很多.  你所用的舵机是模拟? 数字?  另电源的后备功率要足够

网友B:
死区过小,到位停调后惯性过冲或到位后传感滞后所致。不同位置可能受力不同或机械行程不同而导致差异的出现。

网友C:
感觉是舵机不好
你用的什么舵机?
用futaba或JR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响声应该是数字的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有什么办法解决么?除了换舵机之外,在软件或者电路上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舵机,
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11798943
4# xxdcq

网友D:
模糊控制。

网友A:
1. 测舵机的输入脉冲是否有抖动?
2. 调整脉冲的周期(14~20ms)
3. 电源的输出功率?  舵机动作瞬间的电流可达2~3A,或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