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为什么要设定偏置呢?

楼主(2010-11-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偏置”是将信号零点上移,使其偏离零电位(因为接近电源轨运放将失去原来的功能)。由于信号零点上移,相当于骑上一个直流电平(如2.5V),因此计算放大倍数时应该去除这个直流的成分,仅考虑交流部分。

网友B:
...相当于上一个直流电平(如2.5V),因此计算放大倍数时应该去除这个直流的成分,仅考虑交流部分。 ...
引用 网友A:

这个骑字相当形象,妙

网友C:
如果被测信号在某一范围内变化不大,可以不用偏置啊。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