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二极管的吗?

楼主(2010-11-03):
请大家推荐几款二极管或PIN二极管:要求其支流阻抗小(即在电流在0.1mA时,阻抗在几百欧姆左右)

楼主:
写错了,是直流阻抗

网友A:
二极管不是这么论的,主要讲究压降。

网友A:
低压降的可选肖特基管,而锗管的压降最低。

网友B:
常用的肖特基,看看是否合适你

网友C:
楼主你是要做模拟或者射频的开关吧?你要的频率是多少呢?很多PIn管都可以达到你的那种阻抗要求。但是PIN管有个工作频率下限,太低了不行。

网友D:
选肖特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