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128sLC84 怎么做一个脉冲中断

楼主(2010-11-03):
max7128sLC84 怎么做一个脉冲中断啊,想不出时序图,关键是产生中断后怎么置位,vhdl只能在一个always里赋值,搞的我好晕。
求高手详解,谢谢

网友A:
脉冲中断也即使沿时间触发,这个很容易实现。你所说的置位具体是什么意思,请说清楚。是产生一个flag标志还是对其他参数进行复位?

楼主(2011-01-17):
谢谢LS,问题已解决,做了一个计数器延时,其实挺简单,当时没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