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编译不成功呢?(附程序)

楼主(2010-11-03):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学PIC,我输进去下面的程序,点击BUILD编译后,怎么会显示Error   [141] D:\lisson1.c; 1.21 can't open include file "pic16f877.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Build failed! **********

请问这个事什么原因呢?
时程序错了,还是IDE操作有错?

#include<pic16f877.h>
void delay< >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
for(i=0;i<1000;i++);
for(j=0;i<110;j++);
}
void fmqi< >         //蜂鸣器输出函数
   {
        TRISD=0x00;      //给端口低电平
  delay< 1>;       //给端口低电平延时1ms
  TRISD=0x80;      //给端口高电平
  }
  void main <void>
       { while(1)
   fmqi< >
   }

网友A:
头文件包含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写什么才对呢?

网友B:
#include <pic.h>编译器自然会找到对应的具体头文件,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用CLRWDT之类的一些宏

网友C:
#include<pic.h>
__CONFIG(0x3ffa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
for(i=z;i> 0;i--)
  for(j=110;j>0;j--);
}
void fmqi(void)         //蜂鸣器输出函数
{

PORTD = 0x00;
    delay(100);       //给端口低电平延时1ms
PORTD = 0xff;
delay(100);

}
void main(void)
{
TRISD=0x00;      //给端口低电平
PORTD = 0x00;
while(1)
{

     fmqi();
}
}

网友D:
应该是PICC安装路径有问题,文件夹不能有汉字,而且你在MPKAB软件中看project菜单栏里面set language里面的路径是不是正确

网友E:
5楼正确
头文件一般在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include中
而其中pic16h877.h这个文件根本不存在。

网友F:
mplab+picc的组合对C进行编译,不可以#include<pic16f877.h>,而应该直接#include<pic.h>,并同时在MPLAB的CONFIG窗口选择芯片型号为PIC16F877,然后进行编译即可,PICC会自动根据设置的这个型号去选择正确的H文件。

网友G:
上面的列位,头文件这样包含也并无错误,只是繁复了一点,但真正的错误是他把圆括弧全部写成尖括弧了。
delay< 1>;       //给端口低电平延时1ms
  TRISD=0x80;      //给端口高电平
  }
  void main <void>

网友H:
mplab+picc的组合对C进行编译,不可以#include,而应该直接#include,并同时在MPLAB的CONFIG窗口选择芯片型号为PIC16F877,然后进行编译即可,PICC会自动根据设置的这个型号去选择正确的H文件。 ...
引用 网友F:
叶版这句话早点看见多好,记得当时自己搞一个小玩意用的12F675,使用端口中断那个IOC寄存器,说未定义。搞得我郁闷半天,最后就才想到一窥pic.h的究竟,打开一看顿时茅塞顿开,呵呵。对应找到其调用的定义文件,打开一看IOC 被定义为IOCB,,,,,NND

网友I(2010-12-03):
试试<pic16.h>

网友J:
头文件,看来得好好看看

网友K:
基本概念没搞清楚

网友L:
上面的列位,头文件这样包含也并无错误,只是繁复了一点,但真正的错误是他把圆括弧全部写成尖括弧了。
delay< 1>;       //给端口低电平延时1ms
  TRISD=0x80;      //给端口高电平
  }
  void main  ...
引用 网友G:

根本就没那个头文件.尖刮号,这错了

网友M(2011-01-08):
呵呵呵,高手的,mark,之前我也被这个搞过的

网友F:
大家这么热烈,我就把它说清楚吧。
如图是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include中PIC.H文件中的内容。

如果你一定要采用顶楼直接包含芯片型号的包含方式,那你只需要找到这个文件中pic1687x.h这个文件并直接包含它就可以了。
当然,具体是用<>还是''这个你自己去弄清楚吧,这个东西总不至于让别人教你。

如果直接PIC.H,那么MPLAB会自动根据你在MPLAB中config配置里面的芯片型号去找到对应的头文件。

MCHP为了方便大家移植代码,所以统一做成了PIC.H,呵呵,也蛮好的哦。

楼主(2011-02-13):
各位大侠,我得好好学了!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F:
大家这么热烈,我就把它说清楚吧。
如图是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include中PIC.H文 ...

你好,版主,我刚学mplab,能帮我看看这个吗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268&extra=

网友:
您好,该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