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面电路板的业余制作大家有什么好经?

楼主(2010-11-03):
业余条件下如何电镀?如何对孔?如何腐蚀?如何丝印?
需要什么器材?

网友A:
业余也就是弄个单面玩玩(主要是能快点,不怎么省钱),如果双面板,直接打样了,实际上比自己做便宜多了。
我觉得用感光板做比较合适,作出的板子质量好了,省时省力,板材成本大概1毛/平方厘米,用三氯化铁腐蚀,打印个带胶的纸贴在正面就是丝印(有高压不合适)

楼主:
单面一次打样最便宜也要50元,自已DIY 的成本才5元。这是10倍的差价。

据俺所知,关于如何对孔是在爆光箱内完成。

网友B:
那人工呢?
质量呢?
可靠性、美观程度呢?

网友C:
自己diy双面板,靠的就是熟练,和胆大心细.练出来的,不过能用单面板,尽量用单面板吧.过孔嘛,我用圆孔IC座的管脚来焊接的.也不算难看.就是贵点,一个点1毛钱.要便宜,用排座的针来焊接.
打样嘛,100多元,也不是不可承受.看个人经济实力了.
总之,算下来单块板的成本和打样差不多,但是一般自己diy的东西,不用那么多块板的.一两块而已.多了也是浪费.所以这么算,打样要贵点.

网友A:
自己手工做板子一般是两个原因:
1.以前打样太贵(好几百甚至上千)
2.打样工期长(一周到两周)
现在自己做板子,一般是想节省时间,要是算成本的话,自己打样是在是不合适,太贵了,双面板更不合适
如果时间不是很紧,还是打样好,有那个时间干点别的

网友D:
以前自己做板子,因为自己是学生,没打样的钱,现在就50块钱就可以了,没必要自己折腾一天,倒不如睡个懒觉。

楼主:
业余DIY 双面PCB 的确存在质量难以控制的问题。但是,质量是跟经验累积成正比嘀。
例如:用单面的感光板DIY PCB,对于第一次的新手来说,肯定没法做到跟心中设想的PCB效果,有可能就是完全的爆光显影失败收场。但是随着经验的累积,成功率在不断上升,质量也在上升。

对于双面板业余DIY,最大的难题应该就是镀过孔。据俺所知,电镀液一般用流酸铜,可以自制或直接从化工商店中购买。其次的难题就是高速钻孔,这个应该也可以用普通钻速的台式钻代替,钻下去的时间拉长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最困忧人的就是流酸铜里的铜原子是如何被电流还原控制,可以指定附着沉积在过孔里?而不是其它的部位?

网友B:
哈哈,感情飞船根本就没搞清楚成品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比如要什么工序,工序顺序怎么排列的)

楼主:
PCB工厂的制程俺真的不懂,请问双面板的工序是不是应该先打孔?

网友E:
回LZ,双面板的工序当然是先打孔!

网友E:
然后再金属孔化!

网友E:
第三步 双面板两面都涂曝光药面,干后 双面曝光线路图案,注意!曝光的是反转图,即没有焊盘线条的地方被曝光!

网友E:
第四步 清洗药面,即将双面没有曝光的地方(焊盘线条上面的药面)洗掉。

网友E:
第五步 镀铅锡合金,保护焊盘线条。

网友E:
第六步 清洗掉曝光过的药面,即没有焊盘线条的地方。

网友E:
第七步 腐蚀,即烂掉没有焊盘线条的地方,由于焊盘线条上面已镀了铅锡合金,起到保护作用,不进行化学反应,不腐蚀。

网友E:
第八步 热熔,即将双面板上的铅锡合金熔化后再结晶,增加铅锡合金的牢度和可焊性。最后上阻焊剂,印字符,检测,双面板完工。 。。。。。这是第一代双面板工艺。

第二代双面板工艺。
第八步 腐蚀,即烂掉铅锡合金。
等九步 上阻焊剂。
第十步 热喷铅锡合金,这样,只有焊盘上有铅锡合金。
第十一步 最后印字符,检测,双面板完工。 。。。。。这和上一代双面板工艺,最大的区别就是,线条上没有铅锡合金。

网友E:
第三代(现代版)双面板工艺。
即省略了中间镀铅锡合金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

楼主:
看来业余DIY 双面板过孔是一个老大难。
但世上无难事,只要有以下这些材料就一切好办。
若果有专用于PCB的过孔铜柳钉就好了,再加上专为PCB夹紧柳孔的钳子,
把铜柳钉在孔上一放,然后一夹,再用铬铁在柳钉上点锡,那就大功告成。:lol

网友F:
双面板其实很好做的。
以我的制作经验,首先将PCB图纸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HP的激光打印机800左右,成本要下去,
用转印纸打印正反两张PCB图,要有固定孔,然后在用热转印的方法印在双层覆铜板上。但在印之前首先要打固定空。将热转印纸正反固定好对齐。对齐当然要以正反热转印纸上的固定孔来对准了。然后用加热器加热转印,我没双面工具,用夹头发的夹板加热的。转好后用腐蚀液俯视,三氯化铁。最后最复杂的过孔,过孔用小电转打孔后,用细铜线一个一个空的过孔焊接。没办法,业余没法用铜化的方式过孔,样子虽然没PCB加工的好看,但也可以了。最后弄好后就可以上元件了!

网友G:
直接用电钻钻孔 然后用废弃的元件的引脚穿孔,双面焊接起来
比较麻烦  要钻孔不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相当的麻烦,最多的时候手工这么对接100多个过孔,累死人啊.

网友H:
双面板其实很好做的。
...
用细铜线一个一个空的过孔焊接。没办法,业余没法用铜化的方式过孔, ...
引用 网友F:

业全制作可用0402的 0欧电阻当铜线,盖到一个一个空的过孔中两面焊接,效果略比孔化差点,没法,业余条件下,用此法制作的双面板,还是蛮漂亮的 ...

楼主:
网上有 1mm直径PCB专用过孔铜柳钉销售。业余制作PCB可放1。5的焊盘。

网友C:
网上有 1mm直径PCB专用过孔铜柳钉销售。业余制作PCB可放1。5的焊盘。
引用 楼主:

一毛一个,一块板子算下来,连过孔带铆钉,至少100多个,这个就10多元了.而且,至少要花2,3个小时来敲铆钉,这个是个耐心活,特别是铆钉的,搞不好两个管脚就碰一块

网友I:
我是用铜铆钉搞得,但是我的双面板基本上是伪双面的,一面布线,另一面全部是地,不腐蚀,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你们懂得。要接地的地方就打个孔,砸个铆钉就行了。

网友C:
我是用铜铆钉搞得,但是我的双面板基本上是伪双面的,一面布线,另一面全部是地,不腐蚀,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你们懂得。要接地的地方就打个孔,砸个铆钉就行了。 ...
引用 网友I:

貌似布线也应该如此吧?我的PCB基本的线都走线top,尽量让bottom面的GND面积最大.

网友J:
过孔就用元件的管脚来实现连通上下层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假如一个电阻管脚同时要连接顶层和底层的走线,那就两面的焊盘都焊,如果只连接一面的走线,那就焊一层。如果只是单独的过孔,就用剪下来的管脚焊接两层就行了。
我用雕刻机做双面的,要先做两个对角的定位孔,一面先雕好,雕另一面时先根据定位孔细心调整好位置,偏差是很小的,我第一次做就成功的。

网友I:
业余情况下布板时尽量考虑实际制作难度,避免使用过多的过孔和过于复杂的走线,如果非要把板布的十分复杂,孔过多的话,确实还不如去开板。业余就是快,但是简单。

网友K(2013-04-10):
自制PCB双面最难的是金属化过孔与。弧形裁板。金属化过孔我最主张塞满过孔后盖绿油,楼上有一位用0402电阻塞,嗯嗯,这个也相当不错! 切板与钻孔最好用大功率钻机加软轴。

网友L:
不如给厂家做,快而且品质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