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2创建项目用keil3打开,会出现哪些情况?

楼主(2010-11-03):
rt!
自己发现,手头一个项目。优化等级是一样情况下。用keil2编译是10k代码。而用keil3编译变成11k左右代码。
莫非keil3编译还不如keil2呢?还是自己搞错了!
还有就是软件仿真时(用单步运行)会出现几个固定函数会出现跳转错误。但在反汇编窗口里正确!

楼主:
编译完全正确下。:'(
跳转错误问题。很棘手。不知道各位DX有没有遇到过。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那肯定是具体的编译设置不一致引起的
另外不要只看代码
UV2是将真正的代码和表格都算作代码的
而UV3有时将代码和表格分开的,要加一起的

楼主:
谢谢ls!
那么跳转出错是哪里造成的呢?
(编译的hex文件烧写进ship是完全正常.)

网友A:
那不是错误
那是优化的结果
最终结果正确就行

网友B:
3不如2好用,管用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现在问题是需要用到软件仿真。我刚刚把优化等级设置成1级也会出现在、跳转错误。

网友A:
拿图,源代码出来证明
不然谁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C:
用3从新建个工程不就得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啊,重新弄一个工程不就OK啦,PS 我现在用K4 不知道有啥问题没啊

网友E:
3确实没有2好用,我顶

网友F:
穿越了,肯定会有些摩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