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焊接在电路板上的RJ45的接口吗?

楼主(2010-11-03):
高手!在protel的PCB图中如何画?在哪个元件库中?什么封装?

网友A:
根据实物自行测量建库。

网友B:
自己找实物按照尺寸画一个不得了

网友C:
自己画吧,买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个规格的,下资料,照着资料画

楼主:
果然有厉害的!

网友D:
最好是按照实物、DataSheet自己做,因为有长的有短的,有带灯的有不带灯的

网友E:
找元册的网站

网友F:
"元册"??!门牙漏风了吗?哈哈

| English version| 添加收藏
产品搜索:

网友G:
老T真是强大!!什么都有!!!

网友:
老T真是强大!!

网友H(2012-06-03):
T uncle is very srtong!
找了好久的东东,在T叔这里找到了,在21ic找到了,呵呵!

网友I(2014-08-26):
找好生产商,然后根据datasheet自己画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