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充电,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0-11-03):
有可行性吗?

网友A:
看要求,没有前提的讨论无意义。

楼主:
大家见过吗?

网友B:
无线充电手机

无线充电手机的特点:

防水设计,手机外壳没有充电插座的缺口,完全可以做成防水手机;

使用轻巧方便,不需要连接充电器,直接放在充电底座上就可以充电;

无充电接触金属片,完全ESD防护,安全、时尚,即使在干燥的冬天不会因为静电而损坏手机;

减少充电器与手机之间的接触不良,延长手机的使用寿命;

充电底座的防误充功能,当不据给无线充电的手机或其他物品放在充电底座上后,底座不会对其充电,安全而且节省电能;

充电底座的数据备份功能,当无线充电的手机在充电的过程中,手机的一些信息(例如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等)可以备份到充电底座中去,安全非法用户手机信息。
无线充电手机
手机外观

无线充电底座,示意图

无线充电手机和底座的工作原理:

无线充电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结果:

无线充电手机和底座的系统构架:

底座和被充设备的确认:

由于手机和充电器之间还要进行设备确认是否是合法被充设备,因此内部必须要采用类似RFID等技术。底座中采用MCU来进行功率控制。

功能的扩展:
  • 当手机在充电的时候,通过RFID通道将手机的电话本等信息备份到底座中,底座中的MCU读取RFID传送过来的信息存储在EEPROM存储器中。当手机上进行读取操作时可以将底座中存储器中的电话本还原到手机的通讯录中。

     2.     电池也可以做成可以接收无线充电的方式,充电器自动辨识被充设备是手机本身还是电池。
无线充电手机和底座的系统框图:

网友C:
老T叔发的无线充电没意义,还不如搞有线的呵呵

网友D:
“无线”,看你要求传输多远的距离以及效率。
广播电台和矿石机就是无线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几十km,但效率可是非常低,十万分之一不到。
要距离远,还要效率够高,天线的指向性必须非常好,这就要求频率足够高,否则天线的尺寸太大。

网友E:
无线无线,只不过去掉了线,方便些而已

网友F:
呵呵 “无线”充电的效率不是很高的!不是很必要的地方不建议使用!

网友F:
呵呵 大蚂蚁的无线电源方案卖出去了吗!

网友E:
还没成交,另一家公司在谈,不管它,反正技术不贱卖。

老T在4楼贴的这种初级产物,那种结构做出来那不能叫卖,只能叫干个活,两K都有人做,N多的人会玩。

能叫卖的,虽说不能算独一无二,至少要领先于别人

网友F:
呵呵 说的有道理!

网友G:
无线充电适合需要全密封放水的设备,用于手机没必要。
谁愿意出门带个这样的充电器?

网友H:
呵呵,技术发展了,根本就不用带充电器。那是充电器将成为一种基本设施。

网友H:
无线传能,潜力无限。

网友I:
这是个很新的题目呀,你可以卖给大的手机厂家了!

网友I:
您的结果里,效率太低了,提高下也许可以!

网友J(2011-03-26):
是个好东西哦,要去买个看看

网友K:
我感觉这样充电没意义,有本事向无线网络一样,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能充电就爽了

网友L(2013-03-11):
我看到重新设计无线充电电话亭,
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电话亭,火车站公共场所,等一些地方无线充电多非常方便。

新技术嘛。苹果的手机触摸屏能取代手机键盘,大家觉得方便了就成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