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个稳压芯片

楼主(2010-11-03):
有没有一个稳压芯片可以将锂电池(4.2伏)降成3.3伏呢,要供给单片机的。求大家帮帮忙,我好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A:
LDO啊,用1117吧

网友B:
LDO啊,用1117吧
引用 网友A:

1117可以吗,我看了1117最好压差要1.2V啊。这个压差只有0.9V

网友C:
1117效率太低了吧,既然是电池供电,还是用开关电源比较好。

网友D:
TI大把低压差的LDO。

网友E:
LDO品牌多了去了,国内品牌的品质也不差,Google下圣邦微电子、贝岭、微盟、南麟、中星微、士兰微等等等,一搜一大票

网友E:
附上几份规格给楼主参考:

网友F:
这个电压差有点低,LDO小于0。9V压差,不多。有个笨办法,用MCU的3。3V的供电范围 一般向上有一些余量,向下也有些余量,不知道你的是多少?4。2V串个二极管吧,降0。7V,是3。5V MCU能工作,电池电太坏下降到MCU的供电下限+0。7V时就要给电池充电了。这个办法有点笨,不过在楼主找LDO的情况下,我看这个能先用着(找到好的LDO再换),不知道其他负载对是压是什么要求? 纯属个人胡说的,你三思而后行!

网友G:
先要考虑一下你需要多大的输出电流,然后才匹配,建议用LDO芯片,感觉RT9193不错,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