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amsung nand flash 编号问题

楼主(2010-11-04):
最近接触samsung的 nand flash 对其型号和容量标志不甚了解,如何从型号上看出是多大容量?
另外其尾缀UOA UOB UOM 是什么意思?手册上都没有相关信息的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顶下

网友A:
看器件手册和选型手册,这样才可靠。

楼主:
问题是我找了多个手册,就是没有介绍UOA UOB UOM的

网友B(2013-06-22):
这个是同一型号的不同 版本,一般情况下M-A-B-C-D-E-....排列

网友C:
楼上正解,这个是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