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2010在XTL模式下用16Mhz的晶体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pic30f2010在XTL模式下用16Mhz的晶体,会出现什么隐患吗? datasheet上给出的XTL模式下晶体选择范围是4~10Mhz

网友A:
有HS为什么不用,非得折腾自己不按手册干?改HS吧。

楼主:
这是别人的设计,只是现在发现出现PIC30F2010不能工作了,连接ICD2显示无效的ID.而且出现的还比较多
我接手分析问题,是想问一下,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大

网友A:
不同的选项,MCU内部的OSC的电路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先改为HS。至于ICD2连不上,跟这个关系不大,因为2010脚比较少,既然你是接手,第一次用PIC?看看PGD,PGC是否挂了电路,挂了电路,连的时候自然很容易 ICD2连不上。

不能工作的原因,倒可能是由于振荡设置造成的不起振。

楼主:
PGD,PGC是通过跳线连接电路的。挂ICD2时,跳接过来PGD、PGC上就没有挂接任何电路了,这些板子都是运行过一段时间的了,维修时发现很多这种挂ICD2出现不能找到目标ID的情况。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XT/4*PLL的震荡器设置,是否会造成某种隐患

网友A:
到底是XTL,还是PLL.如果PLL,不是随便接个什么就可以PLL上去的,外接的也是有限制的,如果要做到64MHZ的FOSC,可用8M,XT 8PLL上去.

楼主:
是XT 4PLL啦! 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们选择16M、XT 4PLL的。不过当时能工作,但是出问题后返回来就出现编程校验错或者ID错。

网友B:
设计者肯定没仔细看数据手册。在倍频模式下,外接晶振最高10M,XT模式,如果要64M的内部时钟,选8M的晶振8倍频即可。
上面的做法虽然能工作,但MCHP并不保证每一个都行,一两个试试可以,就像计算机超频,大批量生产,肯定出问题。
dsPIC30F系列的只支持4,8,16倍频,而且一定是XT模式下,内部RC也不支持倍频,使得内部RC基本无用。而dsPIC33FJ系列支持类似“线性”倍频,内部RC也同样支持,所以应用灵活性要好得多。

楼主:
没有满意答案,给热心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