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无法通信问题求救

楼主(2010-11-04):
本人所使用的是lpc23xx系列的can开发板,板子的具体型号是MCU123,用它来做can实验,所使用的程序是开发板所自带的程序,程序如下:
int main( void )
{
  CAN_Init( BITRATE100K28_8MHZ );

#if !ACCEPTANCE_FILTER_ENABLED
  // Initialize MsgBuf
  MsgBuf_TX1.Frame = 0x80080000; // 29-bit, no RTR, DLC is 8 bytes
  MsgBuf_TX1.MsgID = 0x00012345; // CAN ID
  MsgBuf_TX1.DataA = 0x3C3C3C3C;
  MsgBuf_TX1.DataB = 0xC3C3C3C3;
  MsgBuf_RX2.Frame = 0x0;
  MsgBuf_RX2.MsgID = 0x0;
  MsgBuf_RX2.DataA = 0x0;
  MsgBuf_RX2.DataB = 0x0;
  CAN_SetACCF( ACCF_BYPASS );
  /* Test bypass */
  while ( 1 )
  {
// Transmit initial message on CAN 1
while ( !(CAN1GSR & (1 << 3)) );
if ( CAN1_SendMessage( &MsgBuf_TX1 ) == FALSE )
{
   continue;
}
  if ( CAN2RxDone == TRUE )
{
   CAN2RxDone = FALSE;
   if ( MsgBuf_RX2.Frame & (1 << 10) ) /* by pass mode */
   {
  MsgBuf_RX2.Frame &= ~(1 << 10 );
   }
   if ( ( MsgBuf_TX1.Frame != MsgBuf_RX2.Frame ) ||
   ( MsgBuf_TX1.MsgID != MsgBuf_RX2.MsgID ) ||
   ( MsgBuf_TX1.DataA != MsgBuf_RX2.DataA ) ||
   ( MsgBuf_TX1.DataB != MsgBuf_RX2.DataB ) )
   {
  while ( 1 );
   }
   // Everything is correct, reset buffer
   MsgBuf_RX2.Frame = 0x0;
   MsgBuf_RX2.MsgID = 0x0;
   MsgBuf_RX2.DataA = 0x0;
   MsgBuf_RX2.DataB = 0x0;
} // Message on CAN 2 received
  }
#else
  MsgBuf_TX1.Frame = 0x00080000; // 11-bit, no RTR, DLC is 8 bytes
  MsgBuf_TX1.MsgID = EXP_STD_ID; // Explicit Standard ID
  MsgBuf_TX1.DataA = 0x55AA55AA;
  MsgBuf_TX1.DataB = 0xAA55AA55;
  MsgBuf_RX2.Frame = 0x0;
  MsgBuf_RX2.MsgID = 0x0;
  MsgBuf_RX2.DataA = 0x0;
  MsgBuf_RX2.DataB = 0x0;
  CAN_SetACCF( ACCF_ON );
  while ( 1 )
  {
// Transmit initial message on CAN 1
while ( !(CAN1GSR & (1 << 3)) );
if ( CAN1_SendMessage( &MsgBuf_TX1 ) == FALSE )
{
   continue;
}
   if ( CAN2RxDone == TRUE )
{
   CAN2RxDone = FALSE;
   if ( ( MsgBuf_TX1.MsgID != MsgBuf_RX2.MsgID ) ||
   ( MsgBuf_TX1.DataA != MsgBuf_RX2.DataA ) ||
   ( MsgBuf_TX1.DataB != MsgBuf_RX2.DataB ) )
   {
  while ( 1 );
   }
   // Everything is correct, reset buffer
   MsgBuf_RX2.Frame = 0x0;
   MsgBuf_RX2.MsgID = 0x0;
   MsgBuf_RX2.DataA = 0x0;
   MsgBuf_RX2.DataB = 0x0;
} // Message on CAN 2 received
  }
#endif
}
我用这个程序做自发自收的实验时,用keil单步运行,不能看到正确的结果!CAN2总是接收不到数据!于是我又买了一块周公的CAN232MB,用lpc23xx的板子发,周公的板子接收,程序是把上面程序的红色部分去掉余下的部分的程序。但是还是接收不到数据,我调试看了下好像是没有进入接收中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补充一下,上面的程序中ACCEPTANCE_FILTER_ENABLED值为1,也就是蓝色部分程序无效,没有运行!
希望高人能解答!急急急!!!

网友A:
看不太明白楼主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