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控制全桥电源输出工频纹波

楼主(2010-11-04):
请问斑竹以及各位高手!我最近的做的一款电源,在重载下居然输出了很严重的工频纹波(58V输出,居然有5V的工频纹波),该如何解决?
PS:PFC环节还可以,重载下纹波为30V;逆变副边滤波电容也够大,6000U左右,调节器方面也修改N多次了,但是还是抑制不了这个工频纹波,相当无奈!具体在21**我已经发过一个帖子,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忙,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想在这里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与帮忙,谢谢!

楼主:
maychang斑竹!可否指点指点!实在头皮已经挠破!停滞在这个环节上面至今还没什么进展

1# lixinglin

网友A:
提醒楼主,你发的那个站,它们的贴子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其它站的链接的。

网友A:
那个站的站长的无耻行为:

备注:《电源工程论坛》是我的网站

楼主:
哦,谢谢大蚂蚁告之

3# PowerAnts

楼主:
大蚂蚁可否指点一个解决输出工频纹波问题的思路!
1.副边加1倍的电解电容量,试过了,没效果;
2.控制环路提高比例增益,同时提高零点频率,抑制这个工频纹波,也试过了,没效果
现在很头疼.

网友A:
工频纹波,靠环路对100Hz/120Hz的交流增益来满足,用纹波抑制比来衡量。

也就是说,你的环路要对这个频率有足够的增益,并且在增益过零处,具有一定的相位裕度

网友B:
58V输出含5V纹波,无论是峰峰值还是什么值,够严重。
直流输出纹波比例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直流输入纹波比例,你的控制环路好像完全没有作用。这样的情况,首先考虑控制环路是否饱和。如果已经进入饱和,你再提高控制环路增益也没有用。

楼主:
斑竹,这是我电压控制调节器的参数,开关频率为80K,控制器3895。你说的控制环路是否饱和,我这句话不是很了解,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9楼:
只有这么一点点电路,能看出什么?
所谓饱和,就是指你的控制电路中放大器(例如此运放)输出已经达到接近电源正或电源负,无法再升高或降低。

此图是从世纪电源网copy下来的?你自己画的(自己设计的)图呢?

网友C:
应该是变压器变比不对或占空比丢失太多

应该是变压器变比不对或占空比丢失太多。 控制电路己不起作用。

楼主:
我就是世纪电源网上面求助的那位呀!控制器输出测试过了,没有饱和,线性调节时空载时输出3.5V左右,重载下输出7V左右!

10# maychang

楼主:
这个控制器后面还有一个分压网络的,1:2的分压比例!

网友D:
楼主最好贴出完整的电路图,否则还是自已想办法,有时候问题就在自认为不可能的部分电路,自认为可能的总是查了又查。楼主如果放心也可以电路图发过来看看,或是加QQ交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