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谢谢了。

楼主(2010-11-04):
这是看到别人的电路,不太懂,右边那个是光电传感器。当光电传感器被遮住,是不是那个SIGNAL 被拉低。另外 网络 4 和3 压差应该多大啊?谢谢。

网友A:
J4是接的什么啊

楼主:
只是一个板子,无完整的。J4应该接电源,J4-1接在类似7805的电源芯片上。

网友B:
右边光耦接线画错了……

如果右边光耦表示的是红外发射-接收对,那么SIGNAL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网络4和3的压差取决于外部,这个图可看不出来。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工作吗

楼主:
右边光耦接线画错了……

如果右边光耦表示的是红外发射-接收对,那么SIGNAL应该是高电平有效。
网络4和3的压差取决于外部,这个图可看不出来。
引用 网友B:

右边光耦接线哪错了啊 谢谢指点。

网友D:
光耦没有激励源,不会工作,假如没有漏画信号的话。

楼主:
光耦没有激励源,不会工作,假如没有漏画信号的话。
引用 网友D:

激励源,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正极是接在网络1上的,网络号1是有电压的。

网友D:
这个坛子还没学会咋引用....

天哪,模模糊糊的数字能看出连接上了?
就算"1"脚接了电源,那么也看不清是咋构成回路的?

网友E:
看不清楚嘢?!

楼主:
现在可以看清了,哈哈。欢迎大家讨论。这是抄人家的,电路就是这样,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下,谢谢。自己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