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开关变压器参数的测量?

楼主(2010-11-04):
那种小的开关变压器的测试是如何确定的,老大让我确定变压器的参数,好让生产厂家制作,除了机械尺寸,,呵呵其他的怎么测量????、

网友A:
材质,各绕组参数,绕组剖面图,电感量,漏感,直流电阻,绝缘等级,绝缘强度...

楼主:
像上面的变压器,怎么测试的各种参数,,,?

网友B:
电感量和漏感可以用电感电容表测量,当然用电桥更好。
绕组参数,如匝数、线径、绕组结构等等,最好是拆开看并记录。
绝缘,只能拆开后看用多宽挡墙,多少层胶带,大概看看。
磁性材料参数测量很困难,一般厂家作不到。

网友C:
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