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ICCAVR中如何进行位定义.

楼主(2010-11-04):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看看ICC 附带的例程,其中有一些宏,再查看其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B:
用位段定义吧,avr好像不支持直接的位操作的。

网友C(2011-08-01):
4楼的好方法

网友D:
可以用宏来代替位定义
#definde  X_OUT  DDRx|=BIT(x)  //定义输出
#define   X_H  PORTx|=BIT(x)//输出高
#define   X_L   PORTx&=~BIT(x)//输出低
程序开始先定义输出,然后 X_H,X_L相当与位定义

网友E:
建议看看icc的头文件  里面很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