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隔直电容是否应该加?

楼主:
输入端1脚输入如下信号,经过下图的放大器,要测量下面单个脉冲上升幅度(斜的那一部分,直线那部分不算),1脚输入哪里是否应该加隔直电容?为什么?
(抱歉,图上的LM324应该是TLC274)

完整的波形如下

放大器

网友A(2010-11-04):
你如果要测量当个脉冲的幅度,可以选择合适的触发模式可以扫描当个脉冲对应的上升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示波器测量,是用AD来测量

网友B:
对于这个电路来说,不用加隔直,
而且加上隔直电容影响相应速度和精度,电路也复杂一些

网友C:
不能加隔直电容。若加隔离电容U4-C就没有直流偏置了。电路中R23取值为1M也不对,应该为10K。

网友D:
不能加隔直电容。若加隔离电容U4-C就没有直流偏置了。电路中R23取值为1M也不对,应该为10K。
引用 网友C:

不会没有直流偏置, 直流偏置在芯片内部就有直流源偏置了,不是外部分立元件来实现的。

网友C:
LM324内部没有偏置电路参见LM324内部电路,LM324需要50nA的偏置电流。

楼主:
(抱歉,图上的LM324应该是TLC274,并补充了完整波形图

网友C:
TLC274内部也没有偏置!

网友E:
加隔值不能完成你要的功能.隔直只是把直流分量去掉.

网友F:
标记下,有空慢慢看

网友G(2012-11-07):
感觉好高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