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砖家!这样子的电机有木有噻??

楼主(2010-11-04):
要求:

1,工作电压:交流220v,直流48v
2,  噪音在66左右
3,风速10m/s以上,因为是新风系统使用,风压越高越好!风速越高越好

不知道有木有?O(∩_∩)O~请教了!

网友A:
~220v和直流48V两用电机莫有的
就算交直流两用串激电机,电压等级也该是一样的
除非是交流降压成48v直流,或者48v直流逆变成~220v

网友B:
如此电压要求的确实不会有,电机的结构都会不同,噪声要看具体情况,风速跟送风系统的设计也相关,另外楼主没有提到功率和转速,基本概念需要补补。

网友C:
工程上用的话肯定是做成单一电源的不同型号,让用户自己去选择,而不会考虑既能接这种电源也能接那种。

如果真有这样的需要的话,也应该考虑用48V直流电机+开关稳压电源,这样总比直接从结构、设计上去直接适应两种电源来的简单直接,总体开发成本、生产成本肯定会低得多。

网友D:
交直流两用电机听说有 本人从来没见过!  至于风速什么的 和电机的关系 只要是功率 其他就是你其他部件的设计了   另外噪音 和电机的质量有关系  当然也就和MONEY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