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晶闸管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想做一个无触点的交流电子开关,可是没有应用过,请前辈赐教,谢谢:
1、电路时采用了阻容降压供电给单片机,走低成本。
2、想用一个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晶闸管的门极(中间串联一个电阻),去控制晶闸管的导通与关断,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门极电压有多高,会不会损坏我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直接控制可控硅,电流必须足够大,所以串的电阻不能太大...我有试过这样控制还行,不过最好加三极管
一直导通可控硅的话,功耗将很大...一般做个过零检测电路,在过零点导通可控硅.之后关闭,重复导通,关闭

网友B:
很危险,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C:
这个与MCU的IO驱动能力有关,如楼上所说,采用RC降压必需考虑安全性,如果是做带有安规要求的产品是不能采用RC降压的,有关设计可以去看看NXP的相关资料,NXP的MCU是具有强上下拉输出能力的,如果MCU输出能力不足需要外扩晶体管驱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D:
增强型51多数都有IO能直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