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个阻容组合的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04):
如图,CC处接100ma的恒流源.如果没有C15,那C16的电压就好计算了,但是现在并了一个C15,这个C15将对C16两端的电压产生怎样的影响?电容C16的对地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A:
设总电流I
左边支路电流Ia,另一支路Ib
时间t
Ia+Ib=I
Ia*R30+Ia*t/C16=Ib*t/C15

网友B:
C15这么小,忽略吧。
如果不能忽略,可以把这3个器件等效为2个器件的。

楼主:
楼上两位,实际用到1000uf,用示波器在放大器输出端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弯曲的,如果是10uf,不用放大都可以观察到弯曲.

网友C:
这个电路,还真不太好弄地。如下将详细解一遍,供参考。

网友C:
简单起见,设C16为C1,C15为C2,R30为R1,电流源电流为I。并假设初始态C1,C2电压为零(无储能)。

网友C:
设CC处电压为U,C1和R1节点处电压为U1。利用节点电压法,列出两个微分方程:

C1 d(U - U1) / dt + C2 dU / dt - I = 0

C1 d(U1 - U) / dt + U1 / R1 = 0

消去 U1,得 U 的 微分方程:

d^2 U / dt^2 + (C1 + C2) / (C1 C2 R1) dU / dt - I / (C1 C2 R1) = 0

网友C:
容易看出,其齐次特征方程为:

λ^2 + (C1 + C2) / (C1 C2 R1) λ = 0

特征根为:λ1 = 0,λ2 = - (C1 + C2) / (C1 C2 R1) 。则齐次解为:

A + B e^[- (C1 + C2) / (C1 C2 R1) t]

特解为:

[I / (C1 + C2)] t

注:利用 a t + b 代入,定常数 a 和 b。

则一般解(通解)为:

U = A + B e^[- (C1 + C2) / (C1 C2 R1) t] + [I / (C1 + C2)] t

网友D:
哎,看到你的解答,我就想到我学的微积分估计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C:
根据初始条件的假设,可确定常数 A 和 B

1)t = 0 时,U = 0。得 A = - B

2)t = 0 时,C1 上的电压为零,则必有其上的电流为零(否则R1上有压降,导致C2上的电压不为零)。则有 C2 d U / dt = I (当 t = 0),进一步得,A = {C1^2 R1 / (C1 + C2)^2} I。

这样,最终得到:

U(t) = {(C1 / (C1+C2))^2 R1 (1 - e^[- (C1 + C2) / (C1 C2 R1) t]) + t / (C1 + C2)} I

网友C:
最后,对其结果作一分析:

一,R1 = 0

显然,此时有

U(t) = [t / (C1 + C2)] I

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

二,R1 -〉∞

U(t) = [t / C2] I

此结果是如何得到的?注意 1 - e^[-δ] 当 δ 非常小时,等于 δ。

网友C:
继续分析:

三,C1 = 0

U(t) = [t / C2] I

四,C2 = 0

U(t) = [R1 + t / C1] I

五,C1 = C2 = 0

U(t) -> ∞

断路啦!

由此可见,可以从前面的一般式子中得出特殊的几种显然的结果。

楼主:
如果C1>>C2呢?(C2不等于0)这个会出来什么结果?

网友C:
re 13L:

由 U(t) = {(C1 / (C1+C2))^2 R1 (1 - e^[- (C1 + C2) / (C1 C2 R1) t]) + t / (C1 + C2)} I

若 C1>>C2,则式中的 C1 + C2 ≈ C1。如此第一步近似为

  U(t) ≈ {R1 (1 - e^[- 1/ (C2 R1) t]) + t / C1} I

如果 C2 很小且 R1 不是很大(即认为 C2 R1 很小),则当 t 大于三个 C2 R1 左右时,e^[- 1/ (C2 R1) t] << 1。如此,存在进一步近似:

  U(t) ≈ {R1 + t / C1} I

网友C:
在此,如此费笔墨解一遍,目的有二:

1)展示线性电路的一般解法。按此步骤,理论上几乎可以解出所有的线性电路。

2)说明就算是如此简单形式的电路,也许会用到我们可能认为“无用”的那些基本的东西。所谓“无用”,只是你没用心而已。若这些东西经常“被无用”了,不忘了才怪。

网友E:
偷懒的方法,可以仿真一下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C:
偷懒,不是个好方法....

网友F:
帖子收藏起来,等仔细看书之后作为例题来看!

网友G:
同意ls,此贴应酷之:)

网友H:
晕倒!这么多人还去计算呢,根本就不能计算!
电源是恒流源,电容是隔离直流的,结果就是恒流源不停地对C16,C15充电直到他们都爆炸为止。

网友C:
晕倒!这么多人还去计算呢,根本就不能计算!
电源是恒流源,电容是隔离直流的,结果就是恒流源不停地对C16,C15充电直到他们都爆炸为止。
引用 网友H:

先别晕,此地也不存在什么不能计算....

电流源,不一定是独立源,完全可能是受控源....

如前所说,若能给人以启示,这个“计算”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网友I:
观摩模电高手

网友J:
同意LS,看到恒流源又没看到直流通路我就觉得有问题!

网友B:
这个纯粹是计算,在实际中也有用的。
当然充电时间有限制的。
这个电路应该是电路分析里相对比较初级的问题。

网友H:
回发错地方了

网友K:
请教HWM老师:  7楼的两个微分方程如何消去U1?

网友K:
不好意思,我太笨了,刚想明白了,两式相加可得U1 = R1*(I - C2*dU/dt)

楼主:
HWM,计算结果与观察到的相符

网友L:
威武
都解释的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