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用于门禁考勤机如何

楼主(2010-11-04):
中颖的8位单片机没有总线,不能外部寻址,有串口,有A/D转换,用于门禁考勤这块有优势吗?

网友A:
考勤机不懂,应用是不是需要外部总线的?

网友B:
这个复杂了。。。

楼主:
因为有客户和我说,做门禁可以一个串口,有外部总线比较好弄,说中颖的不方便。有此疑问

网友C:
用于考勤机最好不过了。
1、有双串口,一个用于管理,一个读卡。
2、有大RAM和片内EEPROM,可存用用数据
3、高速。
。。。。。
qianzhdao@sohu.com

网友D:
中颖单片机没有总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