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3烧写问题

楼主(2010-11-04):
我用IC座给883烧写程序,第一次可以烧写进去,但第二次就出现Verify failed .....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Programming Target...
...Validating configuration fields
...Erasing Par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29F)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1, Expected Val = 0x2820, Val Read = 0x0)
ICD0275:  Programming failed.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ICD2只要使用5根线对883下载即可,不需要什么IC座啊。

网友B:
LZ的RB3(PGM)脚拉低没有?

楼主:
谢谢ye的回复。是用五根线,连到IC座里批量烧程序,烧录器还没买回来,现在有100个要烧。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PLAB8.43,就不行,今天换了MPLAB8.50就可以了,难道是原来版本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VP没有使能,这个引脚不用吧?

网友B:
这和版本有什么关系,再说8.43和8.5相差又不远,低电压编程时PGM要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与版本应该没问题的啊,我也正奇怪呢,

网友A:
以前好像听说过88X系列在DEBUG和编程时需要注意某一个PIN,具体不记得了,你可以百度看看有没有解释。

网友B:
LZ可以试下把RB3脚直接接地试下,如果拉低电阻在10K可能也不行的,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