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开机自动运行求解

楼主(2010-11-04):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也要等mount U盘后才能用~另外肯定要修改执行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实现  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己写shell脚本实现吧~~

网友B:
程序里先判断u盘就行.

网友C:
写个rc脚本
#挂载u盘
mount -t driver(usb) /mnt
cd /mnt
./app &
cd /

网友D:
写个脚本,放在inittab中,用init去解析,这个脚本的具体内容就是使用fdisk和awk,分析出当前挂载U盘的具体符号,如/dev/sda1等,然后将程序读到内存,开始执行,以防止突然拔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