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JTDI释放PA15?

楼主(2010-11-04):
a15, IO, pi, gp, GPIO
现在用的是STM103VE100脚的,TIM2用做PWM,从通道CH1(PA15)输出,
这部分程序代码顺序是:
(1)配置RCC时钟
(2)  /* AF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3)/*TIM2 Rema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DISABLE);//禁止JTDI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1_TIM2, ENABLE);//部分复用
  /*GPIOA15 Configuration: TIM2 channel 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for PWM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4)配置TIM2通道CH1为PWM输出功能.

按以上的配置过程结果就是不好用,PA15没有PWM输出,还是上拉。
而不用复用功能,TIM2通道没有重映射用PA0口就好用。
板子已经定了,PA15要怎么才能好用啊?

网友A:
执行这句话后,还能调试吗?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DISABLE);//禁止JTDI

改成 ENABLE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