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位怎么样?

楼主(2010-11-04):
今天老板拿来一块板说运行不是很稳定,叫我看看,我一看
用的MCU是P80C552EFA,估计是很老的板了,但它的复位电路竟然这么简单,大家说这种复位怎么样?

网友A:
只知道是上电复位!

网友B:
必需接下拉电阻。

网友C:
某些51系列单片机复位引脚内部已经有下拉电阻,故外部可以不接电阻。
但并非所有单片机均如此。

网友D:
这只是复位电路的一部分,因为rst脚有内部下拉电阻。所以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我总觉得阻容复位加个二极管给电容放放电会安全一点,否则关电时rst脚的负脉冲很容易就超过输入极限值了,那就要考验芯片内的保护电路了。

楼主:
否则关电时rst脚的负脉冲很容易就超过输入极限值了
--------------------------------------------
何来负脉冲呢?

网友C:
6楼:
下电之前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下电后电源电压降低,电容放电。

网友E:
电容漏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