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4):
问题1:严格的说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不仅和匝数有关 ,还和同名端也有关,相同匝数,同名端不同,幅值相同,相位相反
所以不知道绕线方式,不能说u1=u2=u3

问题2:一般来说不成立,加入二次侧绕线方式相同,那么1-3 之间的电压U13=U12+U23, 如果1-2 与2-3相反,那么U13=0

网友B:
1、必须各绕组匝数相同,电流也相同,才有u1=u2=u3。匝数不同,当然端电压不同。电流会在绕组的电阻上产生压降,若电流不同则压降不同,端电压也会有差异。
若三个绕组对初级漏感不同,电压也会有差异。
2、显然不是。(1)到(2)和(1)到(3)不可能相同。

楼主:
此问题是由左图联想而来,左图u1=u2,中间是一个抽头,其实我想问的是,2和3也是两个抽头,那么我假设的问题成不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这位坛友  见ls,有何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大,4楼的说法有什么问题?

网友B:
4楼:
如果首帖的图中从(1)到最下面未标注端同向绕,且(1)到(2)、(2)到(3)、(3)到未标注端匝数相等,那么各段感生电动势相等(相位和幅度)。至于电压是否相等,见我前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1到2,2到3,3到4的感生电动势相等,只和初级和次级的匝数比有关吧
2  可不可以认为1到3,2到3的感生电动势也相等?
3  感生电动势和电压有什么关系,感生电动势相等,电压不相等?
虽然问的问题比较菜,还是希望maychang老大解一解惑

楼主:
u2和u4相等吗

网友B:
8楼:
1、还与绕向有关。2楼已经说过了。
2、不可以。
3、电动势和端电压是两回事,参考全电路欧姆定律。

9楼:
一般情况不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照你4楼的说法,U2和U4显然是不相等的。理想情况下,也就是变压器次级的内阻抗为0,也就是它无论多大的功率都能提供,那么U4的幅值是U2的两倍,且U4和U2同相位;非理想条件下,且R上消耗的功率在额定范围内,则U4约为U2两倍,相位略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原级和次级的电压比只和线圈的匝数比有关,线圈的匝数比定下来了,那次级是不是随便两个抽头抽出来的电压都相等了,先不考虑同名异名端:)

楼主:
我问的不够清楚,真正的疑惑如12#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但是9楼的图里面(1)到(3)的线圈匝数是(1)到(2)的线圈匝数的2倍。(3)到(4)的那几圈对9楼的U2和U4都没有贡献。你想想,要是(2)无限接近于(3)(也就是(2)和(3)之间没有绕组,(2)、(3)相当于短路)那电压U2不就是零了?

楼主:
14# sxdxy :handshake ,谢谢你的回复,我把线圈匝数理解成线圈在同一个平面内绕的厚度了 ,这样次级不管从哪两边抽出抽头出来线圈绕的厚度都相等了,呵呵

网友B:
15楼:
导体的匝数,还真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过,就普通的工频变压器而言,可以认为磁通完全在铁芯内,导体的每“匝”就简单得多了。匝数可以定义为磁通穿过导体环路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