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没有作用

楼主(2010-11-04):
我是在试验台做的,用220V交流电经过二极管半波整流,不加电容稳压,作为直流电源给IGBT降压斩波,得到0--150V 的直流电压(用直流电压表测得的),负载是电机,结果发现电机的端电压波形有负的,斩波输出还不能接电容,否则试验台就跳闸,在电机两端反并联二极管后,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什么叫“作为直流电源给IGBT降压斩波”?
什么样的电机?
并多大的电容跳闸?
用词不严谨,还不上图!谁能明白?

网友B:
贴图吧。这样叙述,很难看懂。

网友:
估计IGBT与电机之间没加电感,接电容时相当于短路引起跳闸

网友C:
第一,电容不能稳压;
第二,用IGBT斩波应该有控制源吧,哪里的供电如何解决(如果输入输出都不用电容滤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