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0-11-04):
电路图中红色框框住部分是一带通滤波电路,请问是否有高手知道怎么分析此电路?如何分析电路的滤波特性?另外,对此部分带通滤波电路的前级和后级电路的连接有什么要求?连接不当是否会引起一些振荡?

楼主:
回复 楼主:
第一张图看不清楚,现在重新发一张能看清楚的。

网友A:
这是带通滤波?
明显是高通滤波吗在!
这么接 电感电容很容易振荡的

网友B:
有软件分析这种电路。网上找。

网友C:
这电路像是谐振电路,我昨天仿真了一下,你这个电路在40K信号输入时,失真很严重,你的参数到底对不对

网友C:
C31 和C38这个两个电容用得蛮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D:
楼主最好去找LC滤波器的书看看就知道该怎么计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电路的目的在于5M的信号能够通过,把一些其它频率的信号滤除掉,此部分电路一共加工了10pcs的PCB,手工焊接了一块,电路工作正常,贴片了9块,工作全部不正常,引入了其它的噪音干扰,从实验结果来看,干扰跟LC网络有关,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手工焊接的正常,贴片的却全部不正常?现在有个怀疑,是不是跟LC网络连接前后的元器件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些软件名吗?

网友E:
模电高频部分比较难

网友F:
这是带通滤波?
明显是高通滤波吗在!
这么接 电感电容很容易振荡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
这个是高通,哪是带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信号是5M的,能说说C31和C38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