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MO系列单片机能直接替代STM32的F103R8吗

楼主(2010-11-04):
请教

芯唐MO系列单片机能直接替代STM32的F103R8吗?

网友A:
能不能直接替代, 取决于你的具体应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能直接取代的,最起码脚位不同。

网友C:
加我qq:153039425
我会发些资料给您

网友D:
不能直接代替

网友E:
肯定不能,楼主对比一下芯片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F:
只要所需模块都具备即可理论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