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测电阻程序

楼主(2010-11-04):
求单片机测电阻程序。。。

网友A:
程序和硬件有关,要先硬件设计

网友B:
你要程序,也要先设计好硬件,是RC的方法还是AD的方法,这个跟电路有关系的

楼主:
就是不知道选哪种容易实现 自动量程转换 。

网友C:
做个横流源,然后转成电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