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SE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11-04):
大家好!
我安好了PROTEL 99SE并升级了SP6,但为什么新建时打不开呢?
弹出一个对话框:
root has been delete!
各位大虾,这是个么子情况呢?
求教,谢谢啦!

网友A:
你的是**版吗?给你个**版的安装步骤,你试试看:

安装说明

Protel 99 se 简体中文第六版(含第二版)

第一,运行setup.exe安装 Protel 99 se
      s/n:Y7ZP-5QQG-ZWSF-K858
第二, 再安装Protel 99 se service pack 6 简体中文第六版
      (运行\Protel99SP6\protel99seservicepack6.exe)
第三,汉化安装(Protel99汉化)

1, 安装中文菜单
   将附带光盘中的client99se.rcs复制到windows根目录中。
说明:在复制中文菜单前,先启动一次Protel99se,关闭后将windows根目录
中的client99se.rcs英文菜单保存起来。
2, 安装PCB汉字模块
   将附带光盘中pcb-hz目录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根目录中,
注意检查一下hanzi.lgs和Font.DDB文件的属性,将其只读选项去掉。
3, 安装国标码、        库
   将附带光盘中的gb4728.ddb(国标库)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library/SCH目录中,并将其属性中的只读去掉。
          汉化完成.OK!

4, 安装orCAD转换程序(如果需要的话)
   将附带光盘中orCAD-Protel目录中的全部文件复制到Design Explorer 99 se
根目录中。

网友B:
1.打开PROTEL 99 SE后先不要开DDB文件,看左上角有一个向下的箭头,按鼠标左键点击一下,选择DESIGN UTILITIES......
2.在出现的对话筐中选择REPAIR,再点击BROWSE......,然后选择你打不开的DDB文件,看是否可以修复吧,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系统的原因,具体也不清楚是哪个地方不支持!

网友C(2010-12-04):
哎呀,不要用99se啦,你用altium吧,你看看你是什么操作系统,你不知道altium有多么人性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