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有stc12c5A系列AD转换的例程

楼主(2010-11-04):
最近在学习stc单片机,应用stc网站下载的ad例程,调试失败。
不知谁有调试成功的例程能否发给我看一下,可加分。
串口调试使用串口调试助手V2.2,接收到怪字符。
A/D接口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2010-12-17):
我这里有一个 STC12C5604AD 的例子,调试通过的,不知道对LZ有没有帮助

//********该函数把转换来的8位AD值转化成为0-100的十进制数********
void adc_channel(uchar adc_ch)
{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uchar t1=0;
        ADC_DATA=0;
        ADC_CONTR=ADC_CONTR|0x80;  //开AD转换电源
        delay_us(1);                           //开AD转换电源后要加延时,1ms以内救足够了
        switch (adc_ch)
                {
                case 0xe0:         P1M0|=0x01;        P1M1|=0x01;  break;           //设置AD通道I/O为开漏模式
                case 0xe1:         P1M0|=0x02;        P1M1|=0x02;  break;
                }

        ADC_CONTR=adc_ch;                 //设置ADC转换通道,延时使输入电压Vi稳定
        delay_us(1);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延时等待转换结束
        //delay_us(10);

        while(!t1)  //判断是否转换完成 ,0x10
        {
                t1=0x10;
                t1&=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清ADC-FLAG,ADC-START 位,停在转换
        adc_date_1=ADC_DATA;
        //if(adc_date_1>10)adc_date_1=99;

        switch (adc_ch)                   //设置该ADC为普通I/O口;
                {
                case 0xe0:         P1M0&=0xfe;        P1M1&=0xfe;  break;
                case 0xe1:         P1M0&=0xfd;        P1M1&=0xfd;  break;
                }
}

网友B:
为什么最后还要设置成普通IO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