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驱动方法

楼主(2010-11-04):
我想用st单片机直接驱动lcd屏;采用1/2bias的驱动方法,屏有鬼影。然后又采用了模拟1/3bias,com端采用电阻分压用两个i/o口驱动,seg个端也通过芯片和电阻,高电平为2/3vcc。现在不想再外接过多的电阻,所以考虑用传统的1/3bias驱动,com端还是电阻分压,不知道怎样控制seg端。请各位前辈帮忙!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软件?什么电路?什么算法?

提问题时请先交待清楚背景,否则没有人能帮助你。

网友B:
费那么大劲儿还不如用驱动芯片,直接用IO模拟的话,1/2偏压最简单,换成其他的硬件和程序都复杂不少

网友C:
一般都是驱动芯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