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的reboot命令

楼主(2010-11-04):
用busybox 1.13做了一个根文件系统,系统启动后进入了控制台,在控制台下输入reboot,卡死在restarting system上。不能重启。使用的是nxp lpc325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那句话是哪里打印出来的。

楼主:
sys.c中的machine_restart函数调用之前打印出来的。

网友A:
继续跟踪,加printk

网友B:
很痛苦的调试过程

楼主:
加油。。。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C:
我也是reboot不能用,好像是卡死在restarting kernel上,不能重启。使用的是9g20。
同求!

网友D(2011-04-14):
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