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有关MOS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11-04):
有关MOS管的电路问题 输入12V 5A ,输出12V 0到5A可调 ; 用MOS管实现 大家给点思路啊

网友A:
万能的上帝呀,你要做恒流源吗?
输出电压应该要比12V低一些才好实现。

网友B:
输入12V 5A
这句无法理解。

楼主:
有关MOS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
请问 输入是不是就是Vgs   ; 输出是不是就是可调电阻上的电压  , 电流是不是就是Id

网友C:
楼主想要做什么??
输入12V,输出12V那就是电源接一负载就可以完成了。用不着MOS管。
肯定不是电流源,如果是电流源的话,电压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