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耦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04):
我的光耦电路原边是dc12v的信号,我串了一个4.7k的电阻还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副边由一个5.1k的电阻上拉到5v电源,但是不管原边的信号怎样变化,副边一直是低电平。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把图贴出来吧~

网友B:
连线错误或光耦是坏的。

楼主:
谢谢春阳。。我是名学生,这次项目春阳大哥教了很多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了。。麻烦给看看

网友B:
R30右侧接VCC了么?信号输入时DS13是否点亮?

楼主:
我刚刚又测了一遍。确定vcc接了是4.9v
而且原边的灯亮的,我测电流2m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把光耦拔了,再测16脚的电压也还是0v左右,不会是电阻出问题吧??

网友B: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

网友C:
P1^0是单片机引脚?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
若怀疑电阻有问题,别加电测量电压,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单片机的引脚。。是单片机检测CON2的开关信号变化,我现在正准备把电阻焊下来测呢,但是副边电流也不大,没道理啊

网友B:
没必要焊下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电阻焊下来测了一下。。电阻还是5k(我焊上去的也是5K)

网友A:
原理图没有错。

16角是0V,说不过去。

除非像大家说的,VCC-电阻-16角 中间出现PCB短线了。

网友A:
会不会P1^0软件里面设为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短路啊。。我用的是51,开始的时候初始化设置为0了。不会是我的单片机的影响吧??

网友B:
初始化设置为0?要为1的。

楼主:
我把单片机拔了就正常了。。

网友B:
说明是你的程序/设置有问题或者MCU的IO坏了,先查你的程序吧。

楼主:
恩。。准备改程序。。谢谢。你们啊

网友D:
1.光耦型号?
2.发光管这边电流范围  (MOC3023  MAX 5MA )

网友E:
此单片机的驱动也真够强的:)

网友F:
你这肯定是51的单片机, 程序内读写是要先给IO置1,NOP几个后再读,这样子就不会了.

网友G:
被单片机强拉为低了!

网友H:
电阻太大啦,加1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