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屏选型

楼主(2010-11-04):
大家好,本人现在做一个手持式监控装置,4节干电池供电,需要选一个图形点阵LCD,屏幕大小大概10cm*8cm的,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屏低功耗最多能低到多少(正常工作时),有哪些比较好的厂家?谢谢

网友A:
亮晶晶 熟悉否?  可以提供联系窗口

网友B(2011-02-16):
手持式设备可以优先考虑单色的COG封装模式,或者是3.5寸以前的彩色模块,具体资料请查收,如有问题随时联系 imun2007@163.com  010-57152537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