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固件库和Keil里面的Lib库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11-04):
最近想使用一下STM32的库文件函数编程,我发现KEIL安装后会自动生成一个LIB文件,里面包含了很多STM32的驱动函数,也相当于是一个固件库了,而我们平时所说的STM32的固件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二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这些库函数使用的时候会不会需要修改?我觉得如果需要修改的话就不方便了(据说stm32的固件库是默认晶振8MHz做的,要是其他的频率的晶振就要修改库函数)

  还有一个问题,Keil里面的Lib文件有两个:10XD.LIB, 10XD.LIB,这两个的区别呢

网友A:
keil里面的版本都很老

网友B:
2楼说的对, KEIL里的固件库更新肯定没有ST官方快,所以,如果你设计产品的时候最好不要依赖KEIL里那个老版本的库,你可以去ST官网下最新(当然刚出来的可能不稳定)的库文件,在建工程的时候把最新的库文件放在工程里面就好了。

网友A:
Jghu 言之甚是,把库文件自己有选择地包含进去,做到版本自己控制

楼主:
如果库文件都在不停的修改更新,维护升级起来不是很麻烦?

网友C:
并不是频繁的修改更新,只不过是Keil的库版本确实太低了,有的时候找到的demo不能运行或编译不通过,很多时候就是库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D:
KEIL里面的固件库的确是比较老,更新速度不行

网友E:
这种问题我也经常碰到

网友F:
楼主给的两个Keil里面的Lib文件似乎是一样的

网友G:
可以自己有选择性的包含一些库文件

楼主(2011-05-27):
看来大部分都是用ST官方的库文件咯。谁那里有稳定的库文件啊?
结贴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