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画完原理图生成PCB,在PCB中布局布到一半时,发现原理图有问题,改了一下原理图,重新生成网络表,又在PCB中导入了网络表,可是导入之后,发现要重新布局,
我布局布一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导过来,不用重新布局

网友A:
直接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直接更新而已,不会变

楼主:
是点Design-update PCB吗?然后出现一个对话框,点Execute执行又出现一个对话框,点Apply就出现PCB图这个现象了
以下是两个对话框(图)和PCB图(PCB图黄色是以前布局好的,绿的是修改原理图重新导入网络表后的情况)

网友C:
更新后是不会改变的啊,我一直是这样都没错

网友D:
更新网络表时
选择UPDATA...那项

网友E:
对 直接更新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F:
直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