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散热问题

楼主(2010-11-04):
MOSFET P8N60,直插的,散热用的金属片与漏极是电气上联通的,不怕散热器带电么?
另外那位知道C5297  4A4是可控硅么?怎么没找到手册?

网友A:
避免带电可以用云母片绝缘。

网友A:
C5297是晶体管。

网友B:
2SC5297  就能搜索到了

网友C:
可以用导热片隔离。

网友D:
可以用导热片隔离。
引用 网友C:

正解

网友E:
云母片+塑料垫圈

楼主:
感谢各位,十分感谢

网友F: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
耐压要求高
可以把管子用回流焊焊在一块铝基板上,然后搞定铝基板就是了
云母片在打螺丝时如果碎了会降低或者失去耐压
导热片隔离,在打螺丝时可能会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