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wm控制

楼主(2010-11-04):
使用pwm控制RGB灯时,灯会出现闪烁的情况,频率设置为400k,手指阈值为40,噪声阈值为20,如果将手指阈值加大,触摸不灵敏,求解,灯为什么会闪烁,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网友A:
你是slider 还是 button?
如果只是简简简单单的 PWM 控制RGB,会不会出现闪烁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Button,将滞环也调的很低了,数值为5

楼主:
没回应了,结贴吧

网友B:
好可怜啊,呵呵

网友C:
是不是频率不够大呢,所以导致灯不断的闪烁。

楼主:
不是的,频率设置为400k了,应该不小了吧